南北桥供电需要多少种电压?

楼主(2013-05-11):
各位大虾,请教一下,南北桥一般必不可少的是哪几种电压,多少伏?在下菜鸟来的,哪位大虾指点下?

网友:
3路供电 3.3V 1.5V 1.2V

网友:
芯片组架构不一样 那么供电就不一样

网友:
5V待机、3.3待机、5V VCC、3.3V VCC、2.5V、1.8V、1.5V、1.2V,就这么几个吧

网友:
945的还有个1.05V 南桥电压

网友:
得看什么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