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不触发待机0.09

楼主(2013-05-11):
T400机器吧触发待机0.09,发光点后能触发,能显示,但关机后又不能触发了,待机0.09,请问这样改怎么修呢?0.09待机,单是3v。5v待机是有的,放点后又能触发显示,关机又是0.09不触发,请大家给点思路,指点下

网友:
不能触发时你就按不触发的维修思路查一遍看下,
MPWRGD,待机时SLP_S5#S3#是否寄存在PMH7,等等。。。

网友:
放电就好,按常理来说是桥问题,看看机器有没有进过水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一台。。整机没搞定

网友:
已经成功修复了,键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