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宏基3630,请多多或加分

楼主(2013-05-12):
主板版号:DAOZI6MB6C7 REV:C

症状:客户讲开不了机,让看看怎了么,插上可调电源----无待机,怀疑是不是电源转换头没插好,找来惠普细头转换头插上还是无待机...跟客户讲拆开看看吧...... 维修:让伙计把本拆了.....拆到看到主板.....伙计说进水了 还挺严重.....这时我拿着机器让客户看了一下,顺便把价钱报一下(看在老本的份上报价180,客户砍价150,不墨迹150开修,我们这里同行太多.....价压的太低了---10块钱装系统10块钱除尘降温都有同行干)

都腐蚀成这样了 ,PQ21下面明显断线  PR63一头明显烧糊....大面积漏铜,拿上牙刷搞上洗板水----洗刷刷洗刷刷....把连PR61的线接好 ,单PR61 PR63已经上不上锡了、、只能换了,PR61 1兆的电阻(105)还真难找.....找一个装上,PR63 4.7欧的 找了一个5.1的换上,把上图PQ21下的短线接上....漏铜地方貌似还没事(此处背面是是MAX1999),量了一下各处电感阻值正常,加点试试吧......
涛声依旧,坛子里搞张图来,居然待机都没有.....量一下MAX1999

20#主供电 居然没电,量公共点有19V电压,那就只好看VIN1999哪来的了
量PQ40 123脚已经有19V公共点电压,看来也只有PR63了,哎莫非我点子背刚换的5.1电阻是坏的..,再加焊一下........片刻之后插上可调电源哈哈有待机了

哎......怎么不触发.......那咱就按部就班按时序来吧 待机正常....开关针有电压....有关开机条件都满足...... 摁开关 2#能拉低  下一步该S5_ON了 正常发出3.3v高电平,该转换电路了 实测PQ38  4脚低电平 123脚3V_S5低电平,看来这里有问题.....PQ38为N沟道场效应管,要想将3VPCU转换为3V_S5,PQ38 4脚必须为高电平,这样的话如图PQ19必须截止,要想使PQ19截止则其控制极2脚必须为低电平,要想使2脚为低这就要看PQ18这个三极管了....实测PQ18导通接地PQ19为低电平....实测PQ19正常, 看来是电压没过来 实测PR58远离PQ19的那端有15V电压.....哈哈看来是PR58这有问题 .......仔细观察发现PR一头有点发黑了 用洗板水洗洗  乖乖...居然跟底板断线了.....弄点焊膏上锡——!@@#@居然PR58上不上锡.... 又是105的电阻....找啊找找....找不到....咋办....换个51千欧吧(不就是个限流电阻吧 足够了),悲剧是这头还有1毫米的距离连不上底板上的线.....木办法飞线
接上看看3V_S5出来没有......接电...触发.....奇迹出现电流一路跳变0.01-0.3-0.6-0.9-1.5-1.2停下
接屏试试 看电流应该亮了.....

.接上屏触发.........漫长的等待......哈哈ACER  LOGO出来了  真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啊......装机测试半小时......一切正常,至此维修结束 。

网友:
莫非审核没通过,莫非是我错别字太多了!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