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uprint 2050误报卡纸

楼主(2013-05-12):
机器型号:施乐docuprint 2050
故障现象:误报卡纸

         一台施乐2050打印机报卡纸错,系统提示机器内部卡纸(这个没拍),打开机器,里面没有纸。检查纸盒,偶有纸进入5CM左右,还没到进纸传感器杆位置。而且报错很有规律,基本上打一张或者连续两张马上停机亮黄灯报错,开机顶盖复位一下黄灯解除,可以接着打一至两张,如此反复。。。。。。

        从旁路纸盘进纸,怪了,也是打一张正常,第二张纸才进入就卡纸报错了,汗。。。想想刚才还检查了纸盒搓纸轮和分页器,看来这两样是正常的,因为本机纸盒搓纸轮和分页器和旁路纸盘的不共用,完全分离的两套。旁路纸盘很少用的,磨损也不厉害的,怎么回事呢?
        没思路了拆机吧,A3机比A4机好拆,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先检查了纸盒纸型传感器的三个开关(偶尔报纸型无法识别错),没有任何问题,看来另有蹊跷。上网搜搜,有同样故障的,就是打印一张就停机,亮黄灯,但是没有一个回复故障解决的。看来慢慢找吧。调整思路,两种进纸方式都报相同的错,难道进纸传感有问题,拆开进纸传感器板,传感器很干净,没有纸灰。管他呢,再装上试试,故障依旧啊。再次拆开进纸传感器板,动了一下传感器相关的进纸杆,感觉弹簧力度有点不够,能复位但是总觉得慢了点。拆开压着进纸杆的四个螺丝(没拍照,同行很容易找到),将进纸杆从限位卡上撬出,用一把镊子夹住弹簧,另一把镊子夹着弹簧的尾部在杆上多绕两圈,然后再装上。手感复位有劲点了,动作干脆了。

         怀着忐忑的心情装上,打印试机,两张没停机,20张没停机。换旁路进纸,20张也没停机。手头刚好有一批东西没打,一次80张实验,4分钟后顺利打完。后多次试机,均OK,此机修复。
        感觉打印机这块论坛新帖少,加上很久没发帖了,赚点积分,所以花点时间整理了一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大家慷慨点,加点分呗。

网友:
我想问下这打印机配件好买不,现在像这个齿轮,马达都是消耗品。

网友:
HP和CANON的好买点,施乐的有些机型配件不好买。而且A4的机器配件普遍比A3的好买,用量大些。

网友A:
不错  以后多发发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以后多发发贴

谢谢鼓励,以后多抽点时间整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