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个17寸显示器只能上二灯高压条不能上四灯高压条

楼主(2013-05-12):
接修一个明基17寸显示器,开机一亮就灭。以为高压条有问题,(原机为电源高压一体板 四灯)。用个外接四灯高压条试也是一亮就灭。以为屏内灯管有问题,但用二灯高压条试,接任何两灯管都正常发光。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灯管有打火。。。。四条灯管一起换

网友:
会不会是程序板的事哦

网友A:
把原机高压保护去掉,即TL1451 的 15脚 对地短路。机子可正常工作,就这样交机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原机高压保护去掉,即TL1451 的 15脚 对地短路。机子可正常工作,就这样交机行不行?

最好不要用去保护的方法,因为这样烧起来比较麻烦了,屏都有风险了。可以建议改双灯使用。跟客户沟通一下,说有灯管不太稳定,改双灯亮度暗一些,不影响使用。我经常这样做,效果不错,改了双灯,整机功耗下来了,故障率还低了。保证没有返修了。呵

网友:
灯管可能性比较大些。你改四灯高压后,为什么不用新灯管试试呢。如果是灯管问题,最好不要图省事而换两灯高压。可能是灯管灯烧化,改后用时间不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