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电阻公式,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3-05-12):
大家帮忙看看 B点的电压是 U/(R1+R2+R3)*R3    但是A点就不知道怎么算了   还是下面那个5V经过100欧姆的有公式吗或者有这样的电路么。。还请大家发发并联的公式。。求教了

网友:
A=u*(r2+r3)/(r1+r2+r3)=2.5v
5v串100欧VCC电压不变

网友:
并联电压相等   你那下一个因为没有接地 没有形成回路 所以电压等于电源电压          在上面的A点电压你就先将两个1000欧的电阻加起来当一个电阻 然后和那2000欧的进行分压 你后面那两个电阻加起来也等于2000 所以他俩就平分5V 得到的2.5V

网友:
去百度搜把,有软件可以算的

网友:
同意1楼 后面2个电阻把电压吃掉了 就是前面的电压

网友:
楼主基础要巩固啊。欧姆定律,电阻串并联。。这些初中都学过的。

网友:
欧姆定律,I=U/R

网友:
初中的知识

网友:
欧姆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