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联想LXB-L15E指示灯亮黑屏..新手求指教

楼主(2013-05-12):
刚学修显示器..今天接了个15寸联想..电源板5V..12V电压都有、、但是老跳。。,,指示灯正常亮就是黑屏,,求好心人指教一下

网友A:
拿个强光手电看看能看到有显示吗 如果有一般就是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我也是刚学的,来学习 二楼有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个强光手电看看能看到有显示吗 如果有一般就是高压部分有问题

好像还是黑屏,,没有显示哥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还是黑屏,,没有显示哥哥

买块通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换上去看看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还是黑屏,,没有显示哥哥

最好放视频在用手电筒看看

网友C:
电容有没有爆啊。应该是供电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有没有爆啊。应该是供电不稳。

5707管子坏了

网友:
你早说嘛,5707是经常坏的,但你换后,要加焊高压变压器周边。有条件的话把C5707之间的蓝色电容也换掉。以免返修。我刚学这个时,没加焊。没几天就返修了。

网友:
  C5707坏或者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