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液晶电视 右侧白屏.....

楼主(2013-05-12):
刚开始主板烧了...换了主板以后就出现这个状况...各位大神们...谁能告诉我是什么问题??

网友:
既然更换了主板,那么flash数据就需要考虑了,需要根据屏参烧写相应的数据。

网友A:
降低亮度试试呢?
这种情况基本都是数据不匹配导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低亮度试试呢?
这种情况基本都是数据不匹配导致的啊。

  新换的主板  我数据弄过了.......可是还是这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清楚呢

   手机像素不好....  就是在我画圈的地方白屏

网友C:
是不是透过的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透过的光。

不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换个屏试试不就知道了么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是屏的问题,,一侧有点发白,,但图像都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降低亮度试试呢?
这种情况基本都是数据不匹配导致的啊。

谁叫你弄这个头像的

网友(点评):
哥,我弄我自己的照片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叫你弄这个头像的

不好意思 我想说你楼上那个的 没想到是你这行

网友:
拿通用驱动板来点试试,看有没有这个问题,判断是屏还是板的程序不配

网友:
图片不够清楚,维修检测的数据不全不好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