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现代液晶显示器换电源后问题严重了,请求帮忙

楼主(2013-05-12):
19寸现代液晶显示器换电源后通电能点亮屏幕,拔开电源重新通电后就无法连接,什么状况,求围观

网友:
固件坏了么

网友:
没看明白讲的是什么

网友:
问题不清楚讲述?都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故障?
是换电源,还是换电源板呢?

网友:
什么没有连接?是无信号输入吗,还是根本没反应。

网友:
如果电源板接对了,屏应该会亮一下,如果是没信号,可能驱动板也连带烧坏了

网友:
电源没有改好,坏的板线没弄好,再看一下屏线。

网友:
现代属于低档中的垃圾,驱动板,电源板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