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大神一个关于刷BIOS问题

楼主(2013-05-12):
亲各位前辈指导一下,我是一个新手,看论团听说笔记本BIOS程序很容易出问题,所以不才想象各位了解一下,如果因BIOS程序原因导致笔记本不能开机我们如何来刷写这个BIOS,能开机但是卡logo又是如何来刷写,小弟在此感谢给位了

网友:
买个编程器,直接拆机刷芯片,好玩得很。就是编程器有点贵。

网友:
果然是很新很新的新手啊,楼上的正解。。把BIOS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A:
你们都是这么刷的么,那八角  32角  跟40角 的BIOS刷写都是一样的么
它们之间所用的编程器通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都是这么刷的么,那八角  32角  跟40角 的BIOS刷写都是一样的么
它们之间所用的编程器通用么

用转换座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听你们解释一下,我瞬间茅塞顿开,我的问题已经决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