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里面的一个初级MOS管 09N90G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13-05-12):
这个是电源初级电路里面的一个MOS管,我按照MOS管测量方法好像总不对。
我用
二极管
档测6次,只有一次数据 350左右, 这次数据是 黑笔接D级 红笔接S级 其他都无数据,这个管子是否是好的?
电源

网友:
这个管子是好的。

网友:
这管子可用。

网友:
这个管子应该没坏

网友:
管子是好的,因D、S极里面集成了一个保护二极管。

网友:
n沟道的管,300……800左右都可以

网友:
先要看看你使用数字表还是指针表,数字表黑表笔为电池负极,红表笔为正极;指针表黑表笔为电池正极,红表笔为电池负极。电源初级一般为功率型N沟道MOS管,你应该是用数字表测得的数据,黑表笔接漏极,红表笔接源极,而功率耗尽型N沟道管的S极和D极之间有一个阻尼二极管,所以你测得的是二级管的正向阻值。

网友:
管子应该是好的!可以用!!!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