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0寸液晶屏开启信号问题

楼主(2013-05-12):
一联想20寸液晶屏电源板烧,客户要求换一个电源板,不修,用通用电源板改,结果测得开启信号只有2.4V,导致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高压部分开启不了,灯管不亮,请问大神们,我可不可以用屏上的5V来当开启信号,5V会不会太高导致返修?以前修的大多数的开启电压是3.3V

网友:
这个木问题

网友:
亮度没起来吧!ADJ和ON/OFF短接试一下

网友:
不会返修的,只是一个信号而已。

网友:
完全可以。我搞过好多这种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亮起来,我用屏上的5V当开启信号可以亮机,可是就是怕返修,甚至影响到屏本身

应该没事,还是找到原因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