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81W干扰强!

楼主(2013-05-12):
acer al1981w这个显示器干扰极强、接分屏器用一会就会出现干扰、并且所有接分屏器的显示器都会出现干扰、取掉就不会了。单独接一个主机就不会出现干扰、请问有遇到这种问题吗?电源板电容我换过的。是主板电容滤波不良造成干扰现象吗?还是其他原因???求解答!干扰现象:全屏很多灰色短线在动!
显示器
主板
ACER

网友:
该显示器已修复。是300V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怎么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