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3VSB待机电压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3-05-12):
上图是V星915的板子,左上角ic为MS7。以下是我的个人分析:

右下角Q57场管中,VCC5_SB从5脚进,受4脚G极控制,从3脚输出3VSB
从3脚输出的3VSB一路进MS7,另一路进7脚,在2脚G极控制下
从1脚输出VCC3。

疑问:1脚输出的VCC3是否是3.3V双路供电其中的一路?

还请高手帮忙指点小弟一下Q57中的这几个电压的产生关系是否分析正确?感谢!!!

补充内容 (2013-5-16 15:16):
看了月饼大哥的双路供电教程之后明白的这个电路的原理:
2脚驱动电压是在通电后由MS7的45脚发出,前提是MS7收到SLP_3#和PWROK信号,45脚发出驱动电压的同时23脚关闭驱动电压,Q11中VCC3由1脚进,,从7、8脚出产生3.3VSB

网友:
不 错    你的技术 很好 我们 还i的继续努力啊

网友:
坐等大师前来指点

网友:
看来电路知识必须要过硬才行,准备去充电拉

网友A:
VCC5-SB是什么意思啊 特别是那个SB 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有点看不懂。
如果,3vsb是流向vcc3的,那么所有vcc3的电路不是都有 3vsb了吗,包括atx接口。
按道理应该是vcc3出来后,流向3vsb,同时切断3vsb的供电。

而且下面的g极是由5v驱动的,5v是在开机后才会有,也就是开机后才会导通下管。

我的理解是,开机后vcc3替换掉3vsb,但好像倒过来流了。

网友:
楼主研究好了吗,原来这个N沟道的场管是可以从s流向d的,

网友(2015-01-10):
引用 网友A:
VCC5-SB是什么意思啊 特别是那个SB 是什么意思?

就是南桥待机5VSB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看不懂。
如果,3vsb是流向vcc3的,那么所有vcc3的电路不是都有 3vsb了吗,包括atx接口。
按道理应该 ...

其实这个Q57 内部就是P加N沟道组合的8脚MOS管,在主板待机时候,由Q57 内部的一个P沟道场馆经MS 7开机管理芯片本身23脚输出低电平信号到本身4脚进行导通,将5VSB电压经内部转换成3.3VSB,同时这个3.3VSB也通过P沟道场管3脚连接内部N沟道场管7或8脚,然而在主板开机触发时候,Q57 内部N沟道场管2脚驱动电压由MS7的45脚发出提供,正常为高电平状态,这时候MS 7 开机管理芯片23脚就会关闭驱动电压,使P沟道场馆截止,相反内部N沟道场馆处于高电平状态导通,由VCC3.3V取代3.3VSB供电,以补偿3.3VSB本身工作电流值不足,楼主你说的VCC3就是3.3V双路供电其中的一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点看不懂。
如果,3vsb是流向vcc3的,那么所有vcc3的电路不是都有 3vsb了吗,包括atx接口。
按道理应该 ...

N沟道和P沟道场馆电压输出方向不同而已,自己可以去看下电子基础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沟道和P沟道场馆电压输出方向不同而已,自己可以去看下电子基础资料。

从楼主的电路图看Q57是两个N沟道的场管,是图纸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楼主的电路图看Q57是两个N沟道的场管,是图纸有误?

这也有可能,自己去问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楼主的电路图看Q57是两个N沟道的场管,是图纸有误?

其实Q57内部就是两个N沟道管子,两者电压输出方向是一致的,上面的回帖我理解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