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上无电压,求思路

楼主(2013-05-12):
朋友电源坏了,接电源线,所有供电都无输出,测整流桥上220V交流和300V直流都没有,发现有短路,测桥4脚间的
二极管
值正常,找不到原因,拆下整流桥,2,3引脚之间还是无交流输入,打不到原因,求思路
原因

网友:
有短路?保险查了吗?

网友:
整流桥一般都接220V啦

网友:
建议你不要修了,危险性很大,或者修之前先把电源的基本理论知识学好,盲目下手会得不偿失的!!

网友:
桥前面就一点EMI电路,很简单的,去看一下刘坚强自学主板维修的前面40来课,里边有详细的说明,看完了再动手修吧,要不这个太危险了,高压

网友:
楼上的说的一点不错,虽然桥前面东西不多,但是是交流了,比较危险,要小心,先多看看教材了解清楚后,再仔细的慢慢的检查,

网友:
新手修是电源有触电的危险学习后再修吧!

网友:
如果连前面的交流输出电路都不明白,建议楼主做好安全防护才好修!其实电路也很简单,从保险管起——NTC电阻——EMI电路——PFC接头——整流桥的2、3脚

网友:
桥没交流,应该是保险断了,或保险电阻电阻断了。

网友:
要么保险烧了,要么耐压电阻开路,不过桥前面是220V交流电,危险!断电用万用表测啊,一支表字放交流输入端,一表笔放镇流桥交流输入端,哪路不通查哪路,很容易的,就几个元器件!!

网友:
220V交流进电2脚分别到了桥的2,3脚,阻值0且零,火线这间阻值无穷大,但接上220V交流后,桥2,3脚就没有电压了,问题在哪

网友:
接上交流电后,测下插座有没电压,如果有电压,再一级一级地测,就可以找到故障点

网友:
各位的建议LZ真要好好看看,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明白真不应该直接修电源。交流部分是最简单的,你就是找到原因排除这个电源你也修不好,这个电源肯定有严重短路的部位,不先排除直接通电很可能故障照旧。

网友:
桥堆 前面就那么几个件 这都不会查 还修开关电源 你还是从头学起吧

网友:
前级最好修的了吧 桥上都没电压 直接看EMI 前面保险 热敏电阻 电容啥的。。挨个测 小心触电

网友:
谢谢大家,是因为我的万用表给烧坏了,所以没有测到电压
同意楼主:
5.0
海参
同意楼主:
还是你牛!有时万用表内的电池没电也有这种情况,烦人的很!

网友:
原来如此!这个结果真的出乎大家的意料。

网友:
好吧。。我还看了半天,原来是表坏了。。。。

网友:
晕死,看了半天,还是你的表坏了啊。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当我用表测量某路电压没有的时候,我先测测其他正常的部分,看万用表是不是还是好的。

网友:
老大。300V前面是最简单的电路 你还是去报个远程基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