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液晶显示器零投入维修

楼主(2013-05-12):
       现在好多显示器都是亮几秒就灭的故障,当然有的是灯管问题,有的是高压部分的故障,遇着灯管是好的,高压板坏了的大多数都选择换高压板,或改高压板,有时碰到电源板上的供电高于25v的电压时,改高压板就不靠谱了,有时还要改电路,很麻烦,其实有的板子可以不换高压板就能修好的,(特别是那些高压包本身不坏,误保护的,),只要去除pwm芯片的保护就行了,零投入,高效益。我用这个办法修过好多了,常见的如TL494,TL4941,KA7500把1,16脚飞线接地就行了,oz9939的3脚飞线接地,6脚吸空。等等,不一一列举了。

网友:
哦,这样啊,真简化啊

网友:
用不了多久要返修吧

网友:
为了声誉,不建议使用此法

网友:
用不了多久的,还有把屏烧坏的风险。不推荐此方法。最好还是找到病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