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源真的好怕啊 爆炸起来好响!

楼主(2013-05-12):
    一个联想台式机电源坏了,换下来拆开看是保险管坏了,我拆掉保险管后,在保险管位置串了个250V 40W的白炽灯,通电测试,灯泡亮起来马上又熄灭了,这个现象应该是没有短路吧?我换了个同样的保险管上去,通电,拍的一声响(轻响),我说完了,肯定保险管又烧了,断电测试,竟然没有烧,我再次通电,5秒后,砰的一声爆响,还带有火花,吓死我了,果断把电源扔了,不修了。

修电源的风险确实大,要做好安全措施,要不会出大麻烦的。。。万一伤着眼睛就亏大发了。
没看明白是什么炸了?如果是保险管那就是质量太差,或者错用为延时管,且后面还有短路。
炸肯定有原因的,你为什么没有完全排除故障就急着上保险呢? 用60-100W灯泡带负载就能确定电源是否完全正常啊?
炸起来很厉害的,我被电容炸了一下身上还有伤口!悲哀
对于做维修的,我感觉是越干胆越小.偶尔爆个一下两下的还可以,要是总爆的话,以后都不敢动电源了!
害怕就不要修电源了! 好险的耶!
联想的台达电源很不好修
炸得多了 也就不怕了,记得以前修电磁炉的时候,客户就在旁边,炸得TA 们都不敢靠近, 自己却一点不芯惊, 很淡定,没什么好怕的嘛
哈哈,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你这样也要学修东西啊

网友A:
现在看到电源都有点怕!

火花带闪电。很厚怕的。

网友A:
我本来就有是带眼睛的,倒不是怕炸到,只是有时候突然无准备的时候,一下爆响,特别吓人!

网友:
怕是怕,修还得继续,我被电了好多次了

网友:
哈哈,,修电源是有风险的,要胆大心细

网友:
现在还有个金河田的电源坏在那里,不敢修了!

网友B:
基本这些都不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本这些都不修

有时候没事,又拿出来想修哈!

比如膜拜一会仓老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没事,又拿出来想修哈!

没事歇会 看会电影 研究点 i自己不害怕的 比如看看电路图 先从主板入手 懂得多了再搞这些 就比较容易了

网友C:
自从上一炸出心理阴影以后,果断不修了,修电源之类的最好戴个平光眼镜吧

你得先找好掩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从上一炸出心理阴影以后,果断不修了,修电源之类的最好戴个平光眼镜吧

幸亏俺本来就近视   ^_^

嗯,带个防爆盾牌!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自从上一炸出心理阴影以后,果断不修了,修电源之类的最好戴个平光眼镜吧

还好要是把眼睛弄了就亏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本来就有是带眼睛的,倒不是怕炸到,只是有时候突然无准备的时候,一下爆响,特别吓人!

上次我在上面盖了一张纸 纸都烧着了

网友:
我胆子小,直接放弃维修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我在上面盖了一张纸 纸都烧着了

盖张纸也有可能炸穿孔啊,最好盖个硬纸板!

网友:
楼主多练练,电源还是可以修的,试机适当做好防护,搞个纸板盖一下再远距离按开关就OK了。

网友E:
看到保险炸了,先别急着点啊,先要确认高压部分没有智路,才能上电试机

网友:
既然是要想修它,就要先认识它了解它后,再动手,搞维修总会碰到一些磕磕绊绊的事情,修电源被电,那也是常见的,相信电了几次后,你就出师了。

网友:
平时就换电容啊,管子穿的直接扔掉了,坏电源一个10快,二手好电源20,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保险炸了,先别急着点啊,先要确认高压部分没有智路,才能上电试机

我测试过啊,用40W的灯泡串在保险管位置,灯泡亮了下就熄灭了,一般认为不会短路了啊!

网友(点评):
技术没学到家,看清楚论坛上的帖子!上面有说明串接灯泡通电后测整流桥、大电容和待机电压的,只要你花多些时间来测一下就能发现有没异常

网友:
朋友  别怕啊  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话说回来电源还是比较好修的  但是有点危险的  一定要小心    不然真的会成为(好憨)

网友:
理论功底扎实,修得多了就不怕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网友:
哈哈,看楼主描述的太有意思了.跟我遭遇比起来,你那太小case了.炸过好几次,有次还噼里啪啦的放爆竹,脑袋当时短路了几秒钟才急急忙忙拔电源线. 现在每次都在电源进线前串个灯泡修,基本上就没有炸过了.当然,修得多了,水平也就慢慢的高了.

网友:
电源响,一般是电容爆浆的前兆,要么耐压不够,要么交流短路,整流桥短路更会爆浆

网友:
电源算是好修的,一般就那么些元件坏。

网友:
哇哈哈,看起来是蛮吓人的,我们店里修台式机的师傅经常开玩笑说:卧倒!哈哈

网友:
烧保险,肯定是300V回路还有问题,你就去通电,肯定不行。

网友:
我没学过修电源,看到坏电源自己折开修,,,不懂呀,,,就乱修一通,师傅说过会爆炸,还真爆了,我当时心跳加速,也很失落,就去研究电源,原来电源就这样好修呀,,,,,

网友:
电源属于较好修一类的电子产品,奇难杂症较少。只要注意安全就好了。

网友:
新手必过关卡,经历几次后就成砖家了,砖家变是这样练成的

网友:
爆爆更健康。

网友:
哈哈  电源很可怕的  我上次也修了一个 修完以后  通电  瞬间 电闪雷鸣啊  妹的 吓死了 以后只要是坏电源都不修了   玩命啊这是

网友:
注意别被电容爆了脸

网友:
呵呵,电容就是一个小炸弹

网友:
呵呵 电源不好玩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本来就有是带眼睛的,倒不是怕炸到,只是有时候突然无准备的时候,一下爆响,特别吓人!

我N久没被这个吓到了,倒是过年的时候,修一个电源,刚把坏件换完上电测试,看着风扇转了,拿万用表准备测电压,就听到一声“巨响”,吓得差点表都丢了。定神一看,电源风扇还在转,扭头一看门外面,TNND一个婊子养的孩子在放爆竹!

这个案例经典,我也试过类似的,有意思
太有才了,看得我笑死了
把你吓到半死啊!纯属外界的影响。。。哈哈。
呵呵呵,这个可以喝一杯压压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N久没被这个吓到了,倒是过年的时候,修一个电源,刚把坏件换完上电测试,看着风扇转了,拿万用表准备测 ...

这个估计也是有阴影了。不然不会那么怕!

网友:
确实,修电源要小心,毕竟是有220V高压的. 现在手上还有一个长城电源,原来烧了两个13009,现在更换了有电压输出 了,不过有很大的"兹兹" 声,还是不敢用啊.

网友G:
修电源偶尔出现爆炸是正常的,多修几次就好了,楼主用灯泡接在保险位置的方法可有依据?
我是用测试电源的东东插在接头上,通电不出电压的话马上断电,可避免很多爆炸!

网友:
台式机电源坏了直接换新的,没修过

网友:
其实越响越容易修。因为故障明显很多了

网友H:
LZ还是好的,上次一同事修的电源刚测完我不知道,伸手摸到那个大电容,一瞬小儿麻痹。搞得我现在看的电源就有心理阴影。

网友A:
没事你去摸大电容干什么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修电源偶尔出现爆炸是正常的,多修几次就好了,楼主用灯泡接在保险位置的方法可有依据?
我是用测试电源的 ...

接上灯泡是有依据的,按道理来讲通电后会亮一下就灭说明电路检修成功如果长亮或不亮则不成功还要继续检修,但是你说的什么测试电源的东东插在接头上我没明白,能详细讲一下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LZ还是好的,上次一同事修的电源刚测完我不知道,伸手摸到那个大电容,一瞬小儿麻痹。搞得我现在看的电源就 ...

怎么能去摸那大电容呢?那里面没放电完可是有几百伏的电啊,要用灯泡短接一下然后才可以摸,有点麻麻的是因为那电是直流电,但还是有危险,没短接完不要去摸,如果这是交流电,呵呵,好吧你就可以身体缺点什么了,或者手指都没了烧坏了

网友:
一般烧保险   就不要换个新的就通电    很不安全的   一般后端短路才会烧保险

网友:
还是要领没有掌握啊,要多修多练就好了。

网友:
哥们,我的事你还没帮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怎么能去摸那大电容呢?那里面没放电完可是有几百伏的电啊,要用灯泡短接一下然后才可以摸,有点麻麻的是 ...

我都说是我同事在搞我不知道伸手去拿,以为放过电的,就没怎么在意,结果就小儿麻痹了,倒是没少什么东西,就是被电了一下。整个身子都麻了。现在看到这玩意有心理阴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你去摸大电容干什么啊。

没有啊。看同事搞得怎么样,想拿过来看,以为他已经放电的,结果就中招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接上灯泡是有依据的,按道理来讲通电后会亮一下就灭说明电路检修成功如果长亮或不亮则不成功还要继续检修 ...

就是ATX电源测试仪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就是ATX电源测试仪啊!

这个测试仪跟用万用表测试没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测试仪跟用万用表测试没什么区别。

方便一点嘛!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没事歇会 看会电影 研究点 i自己不害怕的 比如看看电路图 先从主板入手 懂得多了再搞这些 就比较容易了

是啊。会主板。电源一般问题能搞好

网友K:
最好用一个30W左右的隔离电源修理。因其内阻比较大。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最好用一个30W左右的隔离电源修理。因其内阻比较大。比较安全。

求方法。。。

网友:
淘宝上面有卖!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是啊。会主板。电源一般问题能搞好

比我强 我基本都不会

网友:
用两个20-30瓦的同样录音机变压器。两个次级并在一起。(一般为12 v)
一个初级接220v。另一个就是隔离 的输出220v。

网友:
您是“啪”,偶还经历过电源的“噼里啪啦”,果断跳到两米以外。

网友:
其实好多的电源不难修的,关键是要功夫要到家。

网友:
看一看问题在扔啊  也许还能修得好呢 那也是一项技术啊

网友:
看来楼主也是怕死的人!哈哈。。
修电源要胆大心细。
保护300V电路和以前的电路没有问题,一般不会爆炸!

网友:
被炸习惯了,,,,,、

网友L:
LZ你没有搞错把 带保险了你还加个灯泡?要么你二选1

网友:
呵呵,怕啥,炸不死你,戴个眼镜别伤着眼睛,别慌乱,对220没感觉,小时候老挨电,电习惯了,

网友:
遇到好电源还值得去修,几十元的电源直接卖废品。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比我强 我基本都不会

那你就开店了啊???

网友:
正宗台达,DELL等名牌电源才有维修价值

网友:
我对于带电维修害怕了 炸过两次 心惊胆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LZ你没有搞错把 带保险了你还加个灯泡?要么你二选1

保险烧掉了,我去掉保险,在保险位置串的灯泡

网友:
习惯就好了,呵呵

网友:
我之前也修过,炸了几次,习惯就没事了就当做放鞭炮咯

网友:
烧保险很多都是有短路啦!你先大致量一下有没有短路先啊,估计下次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你就开店了啊???

我没开 我一直给别人打工 每月都月光族 在天都 拿着保安的工资 干着比快递员还累得活

网友:
刚开始学的时候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看到电源都有点怕!

让我想到了红星炸弹

网友:
这个要胆大心细

网友:
也碰到过几次,次次的冒火花,还有那种特有的电的气味,,,

网友M:
哈哈,很正常,我修液晶曾经两次把高压板的大滤波电容搞爆掉的,那声音才叫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哈哈,很正常,我修液晶曾经两次把高压板的大滤波电容搞爆掉的,那声音才叫大呢

炸到液晶板子才叫冤呢

网友:
哈哈,电源还有维修的价值么,这么担惊受怕

网友:
呵呵,搞笑!这也跟与生俱来的心理素质有关,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不过你还算好的还见过直接吓尿的。。。
还是那句话——艺高人胆大!

网友:
电容爆了吧,电容爆一般有短路,或过压。应该查稳压电路啊。不用怕吗。维修本来就是胆大心细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电源偶尔出现爆炸是正常的,多修几次就好了,楼主用灯泡接在保险位置的方法可有依据?
我是用测试电源的 ...

接灯泡是因为如果后极有短路,灯泡一端接地,一端接220V,刚好组成一个回路,灯亮表示后极有短路

网友:
不一定哦,我今天修好的600W的电源,就是接的灯泡通电后,一闪即灭了,但是过个几秒后就又亮起来,就不灭了,我检查了没有短路啊,后来还是有个高手告诉我说,是正常的,因为主动PFC上接灯泡功率不够,就这样亮的,不代表短路,叫我拿掉灯泡,直接试机,我按照他说的做了,焊下灯泡换行保险管,接通电,一切都OK了,说明灯泡亮不完全就代表有短路,要具体看怎么个情况。

网友:
每当拿着电源线往电源板尤其是裸板上插,总有一种害怕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从上一炸出心理阴影以后,果断不修了,修电源之类的最好戴个平光眼镜吧

那种玻璃的?眼睛不要了,戴那种树脂的护目镜吧

网友N:
垃圾电源就不要修了,长城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N:
垃圾电源就不要修了,长城可以考虑

航嘉的磐石400应该不错吧,几百大洋的电源!

网友:
上次修液晶把电源EC上反了,通电BON的一声吓的哥菊花一紧。 。

网友:
修电源的时候  特别注意啊  我就非常怕这些会爆炸的

网友:
保险断了,后节一定是短路了

网友:
电源便宜,修电源没多少搞头啦。 不过,有时不得不修,因为有些特殊电源没得代换的,修理费可以收跟新的价差不多呵

网友:
我的电源测试座, 好久才得用1回,今天用了,却找不到损坏件的资料,没法代换,苦脑啊

网友:
靠,你那没有漏电开关啊,我昨天也是跟你的一样用灯泡没事接保险跳闸。后来发现是大电容不良,换了吧,肯定好。

网友:
接登报不短就说明整流,开关这块没事,换大电容

网友:
yvhkasd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这都是经验啊。。i以后我的注意了。。。。

网友:
楼主我酷爱修ATX电源,但是无一成功过,爆炸很恐怖,心理素质要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N久没被这个吓到了,倒是过年的时候,修一个电源,刚把坏件换完上电测试,看着风扇转了,拿万用表准备测 ...

小屁孩就是有的时候防不住

网友:
我也怕怕了

网友O:
是的,有一次短接大电容放电,镊子都炸黑了,再也不这么放电,现都有电烙铁放电

网友:
最爱修台机电源短路了,长城电源都修了几千个了

网友:
刚入行的时候也是修电源都是换电容的直到有一天碰没电容坏的长城,在测的时候可能自己不小心表笔碰到一起。砰的一声爆响,吓得半死,从此以后没电容坏的,直接不修了。

网友:
看同事们修过,总是爆炸,所以也不怎么敢修了。

网友:
我从头到尾悉数看完,笑得差不多断气了哟!
类似的爆炸事件遇到过一两桩,感同身受!

网友P:
串灯泡不会炸的,不应该去掉。

网友:
要多学学诺贝尔啊,敢于冒险

网友:
晕 那次买了个新电源  炸了。。。。

网友:
聽起來比較危險,作為新手的我有些膽怯了

网友:
我每次打开看看   有电容鼓的  就换电容   只要保险坏的从来不敢搞  被炸拍了已经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串灯泡不会炸的,不应该去掉。

嗯,我后来去掉灯泡装上保险管,才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是的,有一次短接大电容放电,镊子都炸黑了,再也不这么放电,现都有电烙铁放电

用螺丝刀安全点。最好是电烙铁

网友:
我也经历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
学习,我还想看看是什么东西炸了,是不是电容,还是保险?别的也没这么严重吧,不过修电源真的很怕,我也炸过,是电容,所以想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修显示器电源板也是这样的,危险

网友:
今天也修到一个  爆一次下的我小心脏都有点受不了  不过还是修好了   个人认为之前保险烧的 或是大电容 怀孕的  不管整流桥测出来有没有短路 最好一起换掉  不然爆的几率很高的

网友:
电源确实不好修啊、  还不如卖一个、、 把坏的当配件用。

网友:
是不是电容爆了,电容爆了蛮危险的

网友:
呵呵,胆战心惊啊

网友:
修电源就怕爆炸 爆炸后的现象就是2个耳朵嗡嗡响 再就是修电源收不上价钱也危险

网友:
哈哈,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你这样也要学修东西啊

网友:
现在手里还有个HP小机箱的小24针电源,等客户回信修不修呢.暂时看坏一大场管,坏一竖插二极管,不知道会不会听响!

网友:
我只记得我以前一个同事修DVD电源的时候,一个人在角落里面修,搞了半个小时说查到问题了就找我要配件我给他了,他换上了我就过去看看,他一插电源那个响声啊顿时火花四面飞起。吓的我一跳,空开自己跳了,他自己站在旁边吓的半天都没反应,喊他应都不应,搞的我们老板骂他,别个客户也吓到了站在门口都不进来了。后来我们老板他自己来检查才发现他把管子装反了。搞笑。。。

网友:
我修电源从来没出现什么爆炸,我2000年就开始修电子产品,第一年炸过一个日光灯镇流器,是自己急把400V的电容装反了,才炸的,炸得一桌的溶江,以后修什么高压电路就注意了,电压高的地方电容千万不可以弄反,还有保险炸黑的电源,或被雷击的电源故障,一定要用灯泡串联测试,时间至少不小于半小时,为什么呢,主要是半导体在高压下,有半击穿状态,特别是雷击的电子原件,有的要一个小时才击穿。如果没耐性,就把高压部分二极管全换,

网友:
应该是你安装的时候没有装好的问题!肯定有地方碰到“地”了要不就是你换什么电容之类的 正负级装反了

网友:
好可怕啊    注意安全

网友:
没查清原因就换保险不炸才怪呢 还是小心不伤到人最好,修的时候最好带个眼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幸亏俺本来就近视   ^_^

带个防爆头盔,穿防弹衣,再堆一圈掩体

网友Q:
我也被炸怕了,只要是修炸保险的,修好检查无误后都是把插座开关关掉,插上插头站远点然后在迅速的按下开关闪一边去等个1分钟没情况在过去

网友(点评):
俺一般是先加一个比较低的,没有人身威胁的电压...看看....如果发现明显不对么再修...如果加低电压看上去好象是正常了...然后再用和你一模一样的方法加220V电压....^_^

网友:
以后注意了

网友:
额 正常现象,修电源难免。哪有保险烧了就直接换保险的。。。。保险烧必然有原因,先把桥个高压部分都测量一下没问题了才能通电测试,就这还不敢保证一次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也被炸怕了,只要是修炸保险的,修好检查无误后都是把插座开关关掉,插上插头站远点然后在迅速的按下开关 ...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哈哈哈哈  真有才 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从上一炸出心理阴影以后,果断不修了,修电源之类的最好戴个平光眼镜吧

带防暴头盔

网友:
我的手被打糊几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要是把眼睛弄了就亏大了

有一次喝多了,但是不知道犯了哪个二劲想修电脑,结果一个很简单的问题19v断线了,晕晕的焊到了5v上面(其实心里很清楚的)悲剧发生了,直接芯片爆了,当时就醒酒了……脸上还有芯片的颗粒,本来可以秒杀的机器,后来修了整整将近两个小时。酒也彻底的醒了,机器也修好了。悲催

网友:
有一次喝多了,但是不知道犯了哪个二劲想修电脑,结果一个很简单的问题19v断线了,晕晕的焊到了5v上面(其实心里很清楚的)悲剧发生了,直接芯片爆了,当时就醒酒了……脸上还有芯片的颗粒,本来可以秒杀的机器,后来修了整整将近两个小时。酒也彻底的醒了,机器也修好了。悲催

网友R:
呵呵,做好安全措施还是可以继续搞的,注意,一定要检查彻底排除明显的短路故障才去保护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R:
呵呵,做好安全措施还是可以继续搞的,注意,一定要检查彻底排除明显的短路故障才去保护试机

关键是很多时候,不是上电就炸,而是上电1-2分钟才炸

网友:
不会吧,运气那么背~~~没有检测输出正常否?没有检查电容明显的鼓包特别是两只200UF 200V电容

网友: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多爱惜生命啊

网友:
我工作台上面的电源都是开关控制的,插上后人离开远点开电源,5秒没什么现象在凑近看看,安全啊!

网友:
电源我是果断不修,危险~~~!

网友:
坏了就直接换

网友:
人伤不起啊

网友:
我慢慢的打开了电源,曾经的往事,就在脑子里出现了,但打开后一看,这样的问题,这样好修,为什么没有人修了,因为他们怕怕了,我也怕,但为了养家,没办法.......修多了,自然没问题了

网友:
电路肯定有短路,检查完再装保险管

网友:
晕死,灯亮就是短路啊。首先得用表打一下300V是否短路,炸开一般都是前级短路,次级短路不会引起炸的,只会保护或者不起振

网友:
电源我都修好不知道多少个了,从来没有LZ说的炸过,搞电源得胆大心细,要有开关电源理论和维修经验,不然很容易受伤和受到惊吓的。

网友:
应该是电容爆吧!

网友(2013-06-11):
我用长点的电源线放很远再插电搞得跟爆破一样的  哎修电源修的心里有阴影了

网友:
灯泡亮了说明有短路   就应该检查开关管电容桥   接保险肯定会炸  这还只是300v电  要是400v炸的更厉害(液晶电视电源)

网友:
有次把16V的电容焊反了,也是被炸,害得一两个月不敢修电源

网友(2013-07-11):
我都炸麻木了,不过也是好事,现在都炸出经验来基本不炸了,偶尔疏忽炸下也没反应了,反正炸不死就行

网友:
修电源最好有隔离变压器,另外,最好带上眼镜!

网友:
修电源先要看看是什么问题引起爆的再进下一步修理

1先用表大致测一下整流有没有短路(像整流管)再量量开关管有没有短路,
2再看看后面的输出设备有没有短路
3确定没有问题后才能通电

网友:
你把电源背面对着自己不好吗?一定要正面插电试机.身体要紧吧.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上了放外面顺屋子一个电源,在屋子通电炸了也没事,炸不到我,,比较安全

网友:
炸常碰到,可是没有你说的那么响。听你说的我都有点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