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280-22GZ的另类维修思路

楼主(2013-05-12):
一个航嘉HK280-22GZ的非标准电源,插电短接绿线时风扇转一下就停!

测+5VSB电压基本正常!

打开外壳检查发现主线圈和3.3V线圈的漆包线有极轻微的变色,两个线圈间涂的胶已变色发脆,但线路板本身并没有明显的变色迹象,初步判断该电源经常工作在大负载下状态下....有可能靠近大功率管或者散热器的电容受烘烤失效....所以特意留意了板上相关的电容一下...并没有发现有鼓包现象出现....也无其他明显肉眼可见的零件损坏现象!

测量各输出电压的对地电阻以及输出整流管....未见异常!

测量7500之12脚为20V左右....14脚为4.91V(并不是标准的5V,但似乎也不足以据此判定7500损坏)...8脚和11脚在短接绿线前后有明显变化....在短接绿线风扇转一下就停后7500之4脚电压为4V左右....应该是处于保护状态....

这期间曾经想过更换加速电容....但这种小电源元件排列比较紧密....换零件怎么说都是件麻烦的事情....而且看上去那地方干干净净的...所以怎么也狠不下心去代换那两个电容.....(俺是不是有点懒呢?)

试着把7500之4脚瞬间短接到地.....风扇转了几秒钟后停了下来....期间并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声响...比如啸叫,电流哼声什么的..胆子就大了些....第二次短接7500之4脚到地的时间就长了点...大概有一两秒钟吧....然后发现这一次风扇并没有停下来....而是一直转着.....

赶紧抓住时间测量各输出电压....大致电压为+12V为12.05  +5V为5.1左右....+3.3V为3.33左右...-12V为-11V左右.....应该说是属于正常范围......

试着给+12V加10A左右的负载....+12V跌落到11.2V.....难道终于还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还是不想换电容....

然后....另类的方法来了....俺拿了个万用表去测量+12V的纹波.....用万用表的交流档测量直流电压.....居然能大致测出电压的纹波.....这是前不久从论坛帖子里看到后受到的启发....实际试验的结果是:正常电源空载时一般测到的纹路波电压为几毫伏到十几个毫伏....加负载后会稍微增大些....有些比较差的电源加到额定电流时最大能到接近100毫伏....而比较好的电源加到接近额定电流时也不过在十几毫伏或者着更低....也有些电源在空载的时候会达到二十几个毫伏....但加了负载后反而会降到十毫伏以下....

明一下....可能并不是所有的万用表都能这样使用的....至少俺手里的指针表就不行....用交流档测量直流电压的时候得到的数值比正常的直流电压值都大....

继续说正事....测量+12V纹的结果是只有几个毫伏....无论如何不能说不正常.....然后逐一去测其他电压的纹波....结果在测到-12V的时候....测出来的数值达到1.2V左右.....又测量了一个正常的电源的-12V的纹波....发现不到十毫伏......终于下决心怀疑-12V输出有问题!

跑线路找到-12V输出...在线测量了三个整流管...似乎无明显损坏....再找到-12V滤波电容....发现这该死的电容居然藏在主滤波线圈和3.3V滤波线圈的下面....要把3.3V滤波磁环线圈拆了才能拆掉.....

终于拆下-12V滤波电容...是一个细长的220UF/16V小电容....拿到眼前仔细看能看出有极轻微的鼓包.....还了个470UF/16V的电容....个头比原来大了些....比较矮胖的那种....这样的话电容顶部离开那两个磁环线圈能稍微远一点....又把3.3V的线圈换了个安装孔,离-12V的滤波电容远了些.....

然后短接绿线.....风扇终于转了起来.....测量-12V空载电压为-11.8V.....(坑爹啊)

再次加+12V为10A左右的负载....依然跌落到11.2V左右....同时加5V2A的负载....+12V升至11.96V.....遂上机测试....正常.....

网友:
万用电表能测的很少,有波波的话就很方便的。

网友:
不错学习了,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用万用表测纹波,感谢楼主告知。受教了

网友:
用示波器修电源非常简单,可惜无米,手中没有。文章写得不错,赞一个!

网友:
第一次听说用万用表测纹波,感谢楼主告知

网友:
-12V经常被忽略!

网友:
拿到一个对于自己来说属于新设备的东西时,一定要仔细地读它的说明书。
这个功能在我学无线电的时候就了解了,当时的数字表还属于高档货,我们根本买不起,购买的指针表附带的说明书就有如何拿它来测波纹、测电感、测电容的方法和计算公式。。。

网友:
有时候靠固有的思维也会绕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