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芯片rtl8201cl 和rtl8201bl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3-05-12):
我有一块技嘉主板,网卡芯片是rtl8201cl雷击坏了。找了半天只找到一个rtl8201bl和它大小一样。不知道可以互换不,我怕如果不行把主板换烧了,哪位大侠帮忙解答下
芯片

网友:
CL的pdf下载不到,但是BL的和CP的(BL和CP引脚功能完全一样)可以下载,下载之后核对一下所有的电源脚是否与主板上有相同的定义,是的话大胆代用一下吧。

网友:
可以代换...
供电引脚不同的话,更换顶多烧毁更换上去的芯片罢了...

网友:
我换了试了,识别不到。。

网友:
我接到雷打的,吹下来都不会再换上去,直接加pci或者usb的网卡

网友:
就算换了不能用烧也是烧你换上去的芯片的啊,换上去不能用就独立网卡嘛,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