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LCD191WX 希奇的问题!!!

楼主(2013-05-12):
屏型号:LTM190M2MB4M2L
NEC LCD191WX
客户拿来时说电源指示灯闪  可在我这里开机正常  可等了半个小时 把显示器关了再开就成可是说的现象拉!!
好把插机 没见 什么表面伤   测量电源部分有5V 和12V  但5V有跳变  于是把5V 给电容换了  还是有跳变 检测驱动板到屏没5V供电,但拔了屏线就有5V屏供电 (怀疑是屏有短路)找了点屏套试下屏 结果是好的  于是找屏测驱动和电源一体板 都没问题!!(郁闷啊) 正在郁闷是 就把测屏那套关了(有30分钟),可再开就出现电源指示灯闪   于是欢喜呀 但也郁闷啊  屏坏了 !!(本人很少修屏经验不多)
这样就确定是屏有短路 于是就找
不能上传图片   真郁闷 图片都整备好了 JPG的 最大的1.23MB 不知道问题什么提示 文件类型不对 或文件不能超过多少!!
怎么找的就不说了 就找到GR12位置的 标300的电阻 把他焊掉了 这时5V屏供电能过来了  可接好后开机 暗屏(但背光灯是亮的,郁闷!!!!) 不过有进步  于是在找 不小心表笔的一只表笔放到可GR12的位置上面 连接了一下 屏闪了下  我于是用一只表笔 连接了GR12位置的 两端  再看屏正常了!!
高兴啊   于是关显示器 把GR12位置两端 各焊上了一跟线   把两个线连一起  想着就好了   开机发现还是电源灯闪!!!
于是把两个线分开 发现又出现了前面的暗屏,于是 把两个线接在一起看显示器正常拉 但就是不能关机 关了机器指示灯就闪 没5V屏供电  就这样正常后测试了一晚上 没问题 就是不能关机,郁闷!!!!

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解决了 可以引出两条线 把他们放外面 开显示器显示后把这两跳线拧在一起 就可以一直用了 关机时把两个先分开 再关机!!
看看谁能给个解决办法 我在想有没有给电就通的元件 我给他加上去 但给的点要靠后 要等屏启动后再给电 然后 GR12两端连接!!!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怎么这么希奇的问题都能让我与上!!!
最后客户说 他不会用要加钱换我的19寸宽屏 没办法  就换了 我的屏要的高高的 最后换了  跟卖个二手屏的价格一样 算是卖了个二手显示器 其实那也是我修好的屏组装的, 自己用好久了 没一点问题!!!!!
最后问下管理 为什么 不能上传图片呀 我还等着上传呢!!什么时间能上传呀

网友:
修显示器我是小菜鸟,不过你说发不了图,那个我知道怎么解决,把你的JPG文件用系统自带的画图工具,缩小再缩小,然后文件大小就对了

网友:
楼主最好上传个图,要不没法分析!

网友:
JPG的 最大的1.23MB
应该不是文件大小的事  我可以单个最大附件尺寸2M啊!!!

网友:
谢谢二楼 你说的对拉  看样就是文件大小 问题 但我看我最大单个附件可以传2MB的啊  我的才1.23MB
补充图片  开显示器不连接线暗屏的就不传了 什么都看不见 就是 强光下可以看见桌面!!
还有 屏有5V供电后  测量有3.5V 5V  12V  6V  9V  10V  13V 11V 8V  连接那条线后 有5V  3.5V  13V  6v  2.26V  其他的没测出 可能没找到 这样正常吗 (我觉得不正常)?
只要焊上GR12位置那个标300的电阻或连了那两根线 开机指示灯就一直闪!!!!
好了就研究出这么多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现在是装上机器拉  就是开电脑主机要把那两根线分开  进系统桌面再连上  不进系统不能连  因为电脑系统启动会有几次黑屏  这样显示器指示灯也会闪!!

网友A:
白屏的维修,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的维修,怎么搞

你检测的什么情况呀?
电压都正常吗?
要有5  3.5V  12V  还有个负电压 忘了多少拉 首先看12V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