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A 待机0.008A不触发

楼主(2013-05-12):
拆机祼板测试开机按钮17V左右,按下为0V,跑线路到D2时,按下开关,D2的1脚无跳变电压, 再测待机3V,5V,都为0V,3V与5V

由MAX8734产生。查MAX8734工作条件,20PIN供电VCC19V,LD05为5V,LD03为3V,SHDN#为9.3V,ON3与ON5为4.68V高电平,8脚REF

输出2V,芯片工作条件正常。PL7与PL8均无电压。在测PL8加电瞬间有个0.3V,怀疑是输出保护了。准备断开PL7与PL8时,烙铁刚

碰到PL8时电感的一只脚就松动了,怀疑是虚焊补焊后加电+3V与5V都正常输出了。接上屏开机OK。。搞了半天原来是PL8虚焊。

网友:
烙铁动一动   几张毛爷爷到手了

网友:
烙铁随手一挥   人民币一大堆    恭喜你发大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