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A_MB

楼主(2013-05-12):
华硕K42JA_MB 1代I5480M 独立显卡216-0772003 故障是开机电流跑1.89几不显示大小写有反应 刷过BIOS 换过全新显卡 换过CPU还是一样 供电正常 显卡供电都查了不少显卡到CPU底座的PCI耦合电容阻值正常现在没思路求老师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内存槽的贴纸上是K42JP

网友:
走到显卡没? 看能不能跑码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现在好像还没有人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
这个电流 貌似有点高喔

网友:
有几次跳变,电压都出来了吧,cpu工作吗,给个图纸看

网友:
那位老师说一下思路谢谢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 有人解决没

网友:
我修好了,看是不是我一样的问题,是不是吹一下CPU供电就能显示,冷了又不显示了,是这问题,家我QQ聊731338734

网友:
我手上有一个,时开机时不开机,开机后什么事都没有,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修了几天了,头都修大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但是有时候显示 华硕不好整

网友:
我有一台开机快亮了,电流到。1.9多就掉电,求高手

网友:
我这个也是这个问题?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2013-06-11):
今天也遇到了 所有电压都测试正常 跳变1.85-1.92 就是上不去  显卡换了 BIOS刷了 故障依旧

网友:
我也有一台,开始时候是别人先刷了bios的。到我这里是电流到1.2a不跑马,我刷过bios还是一样。后来加焊了PCH酒能跑马,但是电流是先上到1.4a停住,等20秒他开始接着跑。直到1.8a不显示。但是能按开关键关机。我现在不能确定bios。网上搜的也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楼主能上传bios么?我的和你的应该是一样的。你换了PCH么?修好分享下。

网友:
能把BIOS给上传上来吗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挺多的  。这个是个新本吧我记得

网友:
K42Ja有什么通病呢?

网友:
给你个,但不是BIOS的事。如何传超过2M的,传不上来呀。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