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78无IO主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3-05-12):
七彩虹MCP78无IO主板,1.5版本,不触发,32.768晶振不起振,测开机触发脚电压正常,待机供电正常,能硬起动,求线路图或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上正解,期待楼主能修好

网友A:
换电池-晶振-电容-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晶振-电容-南桥

除了桥没东西搞,其它都换了

网友:
MCP78  是单桥,开机晶振是25M的晶振.不是32.768K

网友:
NV的桥32.768K 并非开机的必要条件,重点查:25M晶振、+3V、+1.5V待机电压、PWRGD_SB。

网友:
无IO,不是有个时序控制芯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