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K46A无声怎么修?耳机有声,喇叭是好的!

楼主(2013-05-12):
朝阳K46A无声怎么修?耳机有声,喇叭是好的!音量调最大有很小的声,几乎听不见,帮个忙

网友:
第1:先排除耳机插孔是否良好  第2:功放芯片的供电有无   第3:功放芯片损坏  第4:声卡坏了

网友:
功放和声卡都有可能

网友:
既然有很小的声音 多半是功放芯片挂了

网友:
首先你是怎样判定喇叭是好的?另外,碰到这种状况,先去官网下载本机的声卡驱动,重新安装一下驱动试试,我碰到过多例驱动导致的耳机有声音,喇叭无声音。

再者重点检查的是耳机插座,看插入和没插入耳机的情况下,检测脚位的电压及阻值变化情况。如果没有变化,显然,耳机插座的问题,如果有变化,就需要继续排除声卡,功放等因素了

网友:
先换系统,换出厂默认的系统,很多时候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