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改cpu供电经验

楼主(2013-05-12):
接了一天B460加电无显的机器,接多功能电源电流只能到0.2。
初步估计是电没出齐。直接拆到主板。加电用表打了所有电感一遍。发现CPU供电没有。
在一用手摸乌龟壳,好烫!  仔细听还有吱吱声。心想估计又是这个乌龟壳出问题了。先拆了再说。
拆了一看,下面烧糊了,处理干净发现焊盘烧翘起了。处理下    从费板子上拆了几个装上。一加电,又烧了。加上以前搞过这个问题,不好换。心想一下能不能用普通MOS管改出来。然后就开始弄了起来。如下图,2个管子串在一起,各个脚用线飞到主板各个点。搞了一个小时,心想估计可以。

改好后,加电,亮了!  兴奋啊!
不过为了谨慎起见,还是散机测试一会。电路几个小时没问题。以为好了。
结果老大提示在接硬盘进系统看看。就接了。然后问题来了,一进系统掉电。怎么试都是。后来发现进安全模式可以。用示波器打了CPU电感波形,很稳啊。不应该出问题的啊 。   心想该不会显卡出问题了吧。
但应该没这么背的。先放一会,想想。顺便又用手在主板上摸摸。
摸都改的MOS管时,我受伤了。又被烫了。比之前还烫。心想该不会是两种管子的功率什么滴不同啊,是不是不可以互改啊。
又去请教下以前的师兄,结果都没改过。
头疼了,抱着不轻易动显卡的态度。往回改吧,在装乌龟壳吧。可是焊盘已经烧翘起了,不能再用了。没办法,装3个乌龟壳,用线飞一个乌龟壳。如图:

飞了九牛二虎之力改好了,加电,ok,亮机,装硬盘进系统,一切正常。

好了之后也没时间 去研究2种MOS管之前为什么不能代替。
哪位师傅研究过,说说怎么回事。

网友:
小心龟头不保

网友:
应该是参数不一样

网友:
这个论坛里面有人改过
好像是个什么型号去了 忘记了

网友:
问下   这种 MOS管  叫 什么 MOS管   想买一些  但 淘宝上搜不到

网友(2014-07-14):
B460.改了MOS管,都是烫的很,一个小时左右又要烧,我都是换原装的。

网友(2013-05-12):
这种乌龟壳真让人讨厌

网友:
今天也修一台B460,把四个管子都换了,不好换了,机器故障为在电流。

网友:
这个乌龟壳,真买不到。只有改MOS管,但是也楼主说的改了怎么出那个问题啊,一般普通的MOS管好像都可以的吧!

网友:
乌龟壳还没有见过,下次注意看看!

网友:
楼主说的 乌龟壳是 白色的 场管吗

网友:
你好,你说的“乌龟壳”是指什么管子?看你的这个帖子,你的维修流程是:知道是乌龟壳坏了,但是没用乌龟壳管子替换,你想用两个MOS管相联替换,可是不成功,最后还是用乌龟壳的管子替换了,然后机器就修好了???

网友:
什么乌龟壳  铁皮MOS管子

网友:
金属MOS管,市场上很多啊

网友:
不过,真心不太好焊,金属管的焊点不太容易着锡。

网友:
这样的管子貌似很容易坏吧?遇见过,,,,

网友:
去年修到过,上管击穿,用普通MOS代换的,又加了全散热片,完美解决。

网友:
以前也试过用T60那种改过,但用不了2个小时就会挂,后来都买原装的

网友:
这个铁壳子淘宝有得卖的 图纸上有型号

网友:
可以改的。我都改过的

网友:
这个几角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