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提示是什么意思 ?师傅们看下

楼主(2013-05-12):
1802 unauthorized work card is plugged in -power off and remove the pci network card

网友:
1802未经许可的工作卡插入电源并取出PCI网络卡/////这是谷歌的翻译,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
未经许可的网卡插入
请关闭电源并移除该网卡

网友:
其实是提示网卡不匹配

网友:
network吧,提示网卡未授权,意思是此机的网卡有白名单,请更换此机白名单内的网卡,也就是此系列机专用网卡。

网友:
什么啊  ? 我都没有看明白  楼主说清楚点哦

网友:
报错 你把网卡先下咯

网友:
无线网卡报错 下个程序清一下就行了

网友:
网卡报错,请更换原装网卡,或者下载1802解密。

网友:
无线网卡出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