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就是看不出哪里坏了。各位高手看一下!!

楼主(2013-05-12):
大家看下,顺便可以的话。可以把看这个的方法,说说嘛??

网友(点评):
C区全部报错。这种故障,多数是该区上的地址线或者控制线问题。显存全部损坏的可能也有,但是不大。

网友:
预热i一下显存啊  效果很好的哦

网友:
好似一个显存不良

网友:
    确定 显卡搞过的话 这种情况高显存肯定好前提是换了显卡问题一样,当然屏故障肯定必须要先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