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mc700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3-05-12):
    机型描述:Apple macbook pro mc700。I5 2.3G,HM65芯片组,集显。主板代号K90I。
    故障现象:主板背面大面积过水。但仔细观察发现,过水严重区域主要集中在雷电供电部分。其它区域并不严重。
    检测过程:开机电流上到1A左右掉电。测主要电压除集显供电外,均已输出。测BIOS片选,已经有读取BIOS动作。
    类似这样的故障,时序上已经没有问题了。实际已经走完整个时序了。集显没有供电不能作为关注重点。因为读BIOS时间过短,SVID未来得及工作,已经掉电了。这种情况下,集显供电来不及产生。属正常现象。
    这类故障要重点检测各个转换管的控制电压。多数是因为MOS导通幅度不够造成不能整机不能续流。经检测Q7080控制电压异常。Q7080为P沟道MOS,在电路中用于反向电流保护,防止电池输出反灌到适配器端口。正常情况下,P沟道MOS的控制电压应该在6-8V左右,此处接近16V,实际MOS管没有打开。但其S极还是有电压过去,因为这种大功率MOS都有内置体二极管,电压是从体二极管过去的。但体二极管功率太小,不足以支撑整机工作,所以出现了电流上到一定幅度后掉电的现象。

    问题找出后开始着手解决。Q7080的控制信号CHGR_SGATE由充电芯片ISL6259提供。但这里不能简单认为就是ISL6259坏了。因为CHGR_SGATE信号仍然有上一级驱动信号。它受ISL6259的17、18PIN检流信号驱动。经检测18PIN没有电压。线路出现开路。过水引起线路腐蚀。补线后故障修复。

网友:
难得见版主发帖,检流信号的图好像没有截?

网友:
到底体二极管供电电流能力有多大。

网友:
到底体二极管的供电能力有多大。找了份AO4407的手册

明显可以看到此P管的体内二极管就如同普通的二极管般能提供极大的电流,且压降极低。如25度时,0.8v的压降就能提供10A的电流。

网友(点评):
从常规角度不好理解。有空我下份看看

网友:
此bios应该非系统bios

网友(2014-07-01):
很久没看到你写文章了,思路很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