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EDID_CLK EDID_DAT 的电压是多少才是正常。

楼主(2013-05-12):
故障是开机灰屏,  现在是 EDID_DAT 为3.3V  EDID_CLK 为1.3V左右,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网友:
那么大的3VS啊! 两个电阻起上拉作用的 看看电阻是否变质了  测量下3VS电压有无3。3V

网友A:
要么你对地打值看下,或者不要那排阻 直接连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你对地打值看下,或者不要那排阻 直接连  看看

阻值打过EDID_DAT 是390 EDID_CLK是37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么你对地打值看下,或者不要那排阻 直接连  看看

能不要排阻直接连吗

网友:
EDID是检测屏的信号 1.3V肯定是不对的 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要排阻直接连吗

保险的话 你就把这个排阻左右对换 接下(顺时针旋转180度)。在看这2个电压如何

网友:
3.3v 上拉的。EDID_CLK 电压不正常的。

网友:
这个信号要看电压,和波形,看有没有抓到屏。

网友:
麻烦我是新手请问LZ  EDID是什么意思?困顿中。。。。。。。。

网友:
都是3.3v才正常

网友:
两个电压应该是一样的 。都是上拉电阻、

网友:
3.3v上拉   应该是3.3v

网友:
把屏线取了开机看看多少电压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