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6910P。板号LA03261P没有CPUPG信号

楼主(2013-05-12):
      此板刚开始没有待机,待机修复后无南桥复位。查CPU供电有,查CPU芯片供电芯片无PG信号输出。查39PIN有,电阻上端有,电阻正常。40PIN到电阻无断线。量其它电感都有电压,正常
     又查芯片工作条件都有,用示波器,打芯片后面PWM等正常。确定芯片本身问题。量到芯片PM_POK.信号无。在图纸上搜到来自EC60PIN.60PIN下面的几个PG信号查过都有。在查EC工作条件,供电。晶振。复位。适配器信号。盖子信号,温控信号等都正常。又查EC到BIOS的SPI信号。怀疑EC坏,换个EC上去还是一样。刷BIOS无果。求高手帮我看看~~~

HP 6910P _ LA-3261P 集显IBT00.pdf

网友:
与门坏了吧,还换EC,刷BIOS

网友A:
查CPU芯片供电芯片无PG信号输出。查39PIN有,电阻上端有,电阻正常什么啊?说清楚点吗?无PG,PR155的2脚有3.3,1脚没电压?两种情况导致:1,芯片坏,没发出PG,2是与门U34B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CPU芯片供电芯片无PG信号输出。查39PIN有,电阻上端有,电阻正常什么啊?说清楚点吗?无PG,PR155的2脚有 ...

芯片换过了。CPUPG信号是送给与门的,不是输出来的,这个与门换过的

网友B:
把31页的与门拆了看看Pg  Ok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31页的与门拆了看看Pg  Ok不

拆过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