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M-C61SM的板子,开机4秒后掉电

楼主(2013-05-12):
测得各个供电管没有明显的短路,电压都正常
放上CPU,内存,能跑到2b。。到显卡了掉电
拔掉内存C1一会也掉电,不装CPU,不跑码,4秒还掉电
把4角12V拔了,开机4秒也是掉电
我压了桥(独桥的),刷了Bios,都不行
请教,我该怎么做?

网友:
bios刷完也不行吗?换个bios试试,测一下24针里的3.3、12、5v的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如果有就跑电路吧,桥也有可能是问题

网友:
你先查一下开机后。。开机针是否跳回高电平!!

网友:
这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之前看我师傅的是可以,只是某些供电供不出来,没必要试的是吧,知道是什么短路了直接换完再接电啊,稳一点比较好

网友:
查开机排针待机电压是不是3V或/5V,正常再查THERIP这个温控是不是高,PWROK是否3.3,都OK,干SC吧

网友:
开关针没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