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进来 一个自觉得是很怪的问题,770主板绿线针电压低而且有缓慢下降的情况。

楼主(2013-05-12):
昨天接了一块网吧送过来的板,情况是有时候插电自动开机,有时候插电CPU自动转一下。然后按开关能正常开机,但用系统里的开始来软关机的话。能有关机的过程,但屏幕灭后 电源风扇还在转。。
检查发现上电后,主板电源接口绿针电压只有0.69V 自动开机了。反复试了几次 也换了电源 都是电压低,但有时候又有1点几伏。有时候又有3点几伏。1点多V的时候 不自动开机,但电压会慢慢地往下降,待机10分钟(有时候半个小时,有时候一个小时)就自动开机了。。绿线电压被拉低了。。。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拉低的
IO:F71863FG  南桥是AMD的 开关针连I0的80脚。有5V ,绿线连83脚,有时候0.69V 有时候1.34V,有时候有3.5V(电压越高越下降得快些),电池有3V BIOS跳线中间针 有3V  复位针有3V 只会查这些了。。
请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呢?手上没IO 也没设备加焊南桥。。请师傅指点。
大概的情况:绿线电压低,而且在电压不稳定。0。69-4V之间 又高缓慢地下降。。

补充内容 (2013-5-15 11:31):
结果:换IO 果然解决了问题,谢谢老师们的热心指导!

网友:
你可以先查查这个I0的针脚分布  看看那个脚连接绿线  断线后在量IO的脚  看看是否是IO拉低   对了  先试试看看能不能4秒关机

网友:
4秒有时候可以关机,有时候启动后,按开关关不了机,而有时候开关针 变成重起的功能了

看看是否是IO拉低 如果跳起脚后 (IO83 脚接绿线) IO83 脚有0或5V,说明OK是吗 如果比如 3V说明IO有问题是吗?

网友:
先断掉IO到绿线的电路  看看那个脚在待机时是不是低电平  如果不是  跑线到绿线  重点关注电容漏电  如果是的话  就是IO拉低了

网友:
绿色是PS-ON信号,检查PS-O到绿线之间有没有三极管相连,检查5VSB给PS-ON上拉的相连电阻有没有阻值变大

网友:
什么牌子的板子

网友:
把绿线连IO 的那个引脚用刀子撬起来看绿线是否为高电平,如果为高电平,说明IO拉低了绿线了。。开机自动上电就是IO坏了。。换IO。如果撬起绿线还是低电平。那么就是绿线经过某原件跟IO相连的。要找出这个原件。查看这个原件好坏。

网友:
没有图纸,跑不出那个是PS-ON上拉的相连电阻 三极管相连也没有,我试跑了一下线,绿线直接到IO的脚上了。估计是IO的问题了。。明天找IO换 看看

网友:
板电源接口绿针电压只有0.69V  中间应该有元件的

网友:
中间找不到在PSO N到IO之间有三极管和电阻 我万能表一个穿板的地方切穿量 都是通的。最后到电源插口的第四口 绿线了

网友:
这个电压是接上IO 83脚后 量的 找不到中间有元件

补充内容 (2013-9-4 22:02):
结果:最终 换 IO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