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痛的联想E420,要把我搞疯了!!!

楼主(2013-05-12):
接一商家联想E420,待机0.050,不触发,D95280待机芯片通病嘛。直接报价240,同意维修,定了2个全新的芯片回来,上机0.007能触发了,电流到0.4掉电,可在触发,按住开关不放,电流在0.4几不掉,以为芯片没焊好,重焊一样,在换个芯片也一样,以为买到假芯片了,换了一家还是一样故障,,2家都是广东买的,以为那里假货是一路的,又换了一家北京中关村的,上机,涛声依旧!!!现在彻底排除D95280待机芯片了,老老实实的打电压,翻图纸。触发有3,5V出来,但不出S0后续电压,查到南桥发出的PM_SLP_S3#和PM_SLP_S4#没电压,,,应该不会啊,电流上到0.4几了,这个开启信号应该出来了啊,,是不是后面哪里有短路才这么高的电流,结果按住开关不放,用手到处触摸,结果南桥晶片烫手。。以为南桥挂了,,好准备干南桥,灌黑胶的,板子还容易变形,上面压了几个硬盘,平时T60,T61黑胶一般都是230度左右就取下来了,这个温度到270才取下来,这个天气把我热惨了。。妈的一看掉了几个点,四周绿漆都掉了。伤不起啊!!!!好歹掉点都是空点,,慢慢补绿漆,太阳地下晒了一天,今天订的南桥回来了,结果悲剧,涛声依旧!!!!妈的,好歹你要给我点变化撒!!!这个J8机器差不多填了我400多元了,,机器还没好!!死活不出S3和S4(S3和S4都割线了,不是后续拉低的),不晓得是不是哪里电压直接灌进南桥了。哎!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放了几天,本来想放弃的,结果通电又触发亮机了,,装屏和硬盘能进系统了。。关机在开还是一样。。。放一下又OK了。。。烤机又不定时掉电,又是涛声依旧。。。怀疑还是待机芯片,算了不搞了,报价换板,结果客户不修了!!哎,白忙了。。命苦

网友:
这机子 桥坏的话 网卡一般也坏 有的可能读卡器芯片坏  呵呵不知道你去网卡片了吗 (玩卡小板)这个很容易忽略 主要是要多拆几个螺丝 呵呵(我最不愿意做的就是拆了)

网友:
看你说话好像有点像长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