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SUS Z35H 开机掉电

楼主(2013-05-12):
求救ASUS Z35H 开机掉电,量各组供电, +1.05V对地2欧姆,利用烧鸡法,应位电压低电流才0.2A摸不出哪里发热,请位个位前辈要如何维修
掉电

网友:
你要是有图纸的话试试 拆件大法 看1.05v要去的地方(别忽视电容短路)

网友:
不会吧2欧电流不会那么小吧

网友:
写错了,是+V1.5VS对地短路,不是+1.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