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自检CPU风扇也没转,正常吗?

楼主(2013-05-12):
笔记本开机自检时风扇都会转一转的吗?我的DELL A840 开机自检时风扇都没有转过,只有进入系统温度高过五十度时才会转一下,一降下来就又停了,有时高到60度都不转,请问会是什么原因?打遍BIOS都没见有设置风扇的选项。

网友:
用鲁大师加压测啊,看温度高不高不就行了?

网友:
有些机子风扇  开机不转正常

网友:
正常现象,有的自检不转,进系统的时候才会转

网友:
很多机器开机不转是正常的

网友:
这现象无伤大雅吧,实在不行该常转

网友:
这个是正常现象 亲,

网友:
正常,不行改常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