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1笔记本掉电,求助!

楼主(2013-05-12):
电源和电池开机均掉电,最开始可以开机启动到系统桌两分钟左右自动关机,拆开后盖清灰尘,然后再开机屏就点不亮了,指示灯亮的过程中灭一下,风扇也瞬间停一下,接着继续转动指示灯也继续亮,屏幕没反应,硬盘、光驱、内存、键盘(按下开机键启动后拔掉键盘)均排除,论坛里有说是桥空焊了(英伟达MCP芯片)加焊后依旧,请问大家还有那些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这么快就干桥了。你应该看看有无掉件,测下所有供电出来没有。再测下Pg 时钟  复位 再刷个BIOS  说不定放下电就好了还有这个机器有没有独立显卡

网友:
涮bios,试试看。

网友A:
是啊,不要盲目的做BGA,以免故障扩大了,由简到繁,先看有无掉件儿(因为是清灰尘),再测各组供电、时钟、复位,BIOS的信号,各供电电感的波形……

网友:
英伟达的显卡,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不要盲目的做BGA,以免故障扩大了,由简到繁,先看有无掉件儿(因为是清灰尘),再测各组供电、时钟、 ...

因为清灰之前也是掉电,掉件的可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