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70用什么能代用?、

楼主(2013-05-12):
手里没有,有8512    8502不知道能不能通用

网友:
有什么型号是个他通用的吗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路过

网友A:
手头上找不到你这几种芯片PDF,如果你看到引脚信号都一样可尝试替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上找不到你这几种芯片PDF,如果你看到引脚信号都一样可尝试替换试试

哦,好的谢谢

网友:
我是直接买了两个。。。

网友:
看下芯片引脚定义 一样的就可以通用!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2014-07-13):
我也想知道,结果出了没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
it8502E 替代失败,华硕机器试的,K42JA机器

网友:
IO 最好不要代用吧 带的不好 会烧一片东西  原值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