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RE V223W EBD不开机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3-05-12):
ACRE V223W EBD不开机,拆机检查5V 12V正常,按键板各个按键电压正常,测驱动板3.3正常,因为只有一个三端稳压,没找到1.8的稳压,遂换了14.318晶振,还是不开机.连接编程器准备烧写MCU,竟然连不上,后来找到了主芯片TSUMU58EHL-LF的电路图,终于找到了1.8的供电脚,测只有0.7V,顺着线路找到图中红圈内的2个MOS管,测MOS管D极3.3正常,G极0.65,G极电压不够MOS管导通,顺着线路找到主芯片81脚是MOS管的激励信号输出,加焊81脚,输出2.65,1.8电压恢复正常,按开机指示等亮,接好屏线,灯管线和VGA线开机正常,至此维修结束,顺便把这个机器的MCU也提取了出来,一并附上,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提取的MCU,

V223W EBD ADC3板号715G2883-1-6 TSUMU58EHL-LF .rar

网友A:
我这边有个ACO的显示器不出发,会是什么问题呀,电压都有的

网友:
是花圈圈的虚焊 还是坏了?

网友:
不查电路图还真不知道主芯片空焊了,学习了!

网友:
有技术维修,没有工具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有个ACO的显示器不出发,会是什么问题呀,电压都有的

检查按键电路,有没有漏电的按键。3.3和1.8都正常的话再换下晶振,晶振坏的几率很小,我是几乎没遇到过。测下复位电压。都正常的话刷MCU,你的这个问题如果排除了按键的问题,个人觉得MC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按键电路,有没有漏电的按键。3.3和1.8都正常的话再换下晶振,晶振坏的几率很小,我是几乎没遇到过。 ...

mcu 的程序哪里可以找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