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讲解一下下面这个图。。谢谢

楼主(2013-05-12):
(图片)

网友:
不知这位是要讲解什么东西

网友:
请问楼主需要知道什么呢?
看您的截图这是内存部分。

网友:
你要问的是图中的元件是什么?还是

网友:
我的这个主板不跑码、PG信息假负载上面标的是1.2左右。但我的有1.8,这个1.8是经过一个电阻然后到了这个图上面来的。到了这个图上面我就蒙了。。。不懂了。内存供电正常。总线正常。A14有3.3,CPU供电假负载上面是标识是1.1,测量也是1.1,CPU假负载信号线1.2基本都正常。就有一个点要压一下才出来1.2,内存假负载上面总线。。信号。。时钟。。都有,刷了BIOS还是显示“-- -- -- --”,

网友:
不知道怎么弄了。我是自学的。基础也有点差。。希望大家多多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