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0NZ用一段时间黑屏

楼主(2013-05-12):
三星710NZ 白色17寸LCD液晶 经常出现黑屏断电,然后拔电重插就成了白屏。
可是停一段时间不用,再次拿出来用又是正常的。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对了,高压电源一体板换过两次还是老样子,这不会是屏问题吧?
总是一段时间可以,一段时间又不能用,很麻烦。一旦出现不能用的时候就要停留一整天甚至几天时间才能正常用。
正常用一天左右,断了电再开起来就不行了,有时候是直接黑屏,有时候是白屏,但又不是纯白的那种,感觉像是还带着浅灰色团的白屏。
求高手指教是哪坏了。。。

网友:
检查 电源板连接驱动板供电

网友:
发错了 没看清楼主说的

网友:
主板上3.3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
你所说的黑屏,到底是暗屏还是屏没显示啊。。暗屏是有影的,就是灯管高压部分,如果黑屏就是不显示,那要查显卡,屏线方面了

网友:
一般这样的故障都和供电有关,先确定供电没问题再查别的。

网友:
710N如果是NT的MCU就先换了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可是有时候显示又是正常的。。。

网友:
MCU 出问题比较多哦 换个MCU 看看

网友A:
浅灰色团的白屏 是显卡鼓掌 显卡 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浅灰色团的白屏 是显卡鼓掌 显卡 出问题了

不是显卡问题,换过主机试过了。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比如黑屏的时候指示灯是亮还是灭,这对我们判断是电源部分还是驱动板的问题有很大帮助,其实指示灯的变化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