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白屏一下就反复掉电重启,最后却是一想不到的修复了!

楼主(2013-05-12):
昨天,接外地同行客户发来的一台联想Y450,客户描述的情况是开机白屏一下后就反复重启,拔掉内存就不会重启了。收到机后拿掉电池上电看了一下,果真如同行所说是白屏一下就重启了,由于能听到光驱复位的声音,且拿掉内存不会重启,在看电流跳变也像是不过显卡,于是我打开后盖,取出散热器用风枪伺候了下显卡,反复试了两次故障一样,再换内存也是没有什么变化;由于此机MINIPC-E是支持跑码的,于是我拿掉无线网卡上诊断卡想看一下跑码的情况,结果在第一次跑码掉电重启后正常跑码亮机了,反复开关了几次都能亮机了,由于再把无线网卡装上去还是白屏重启,心想难道是无线网卡的问题?于是找了一个无线网卡换了也是一样的故障,再找了两个,其中一个是一台联想机上拆下来了,还是一样没有变化;为什么装无线网卡就重启呢,找了图纸看了看MINIPCI-E槽子的引脚定义,把所有脚位的对地阻值和供电都查了没有发现异常的,包括MINIPCI时钟示波器上也能量到波形;排除了有短路和供电的问题,我在想会不会是POST自检到无线网卡产生了错误导致系统被迫重启了呢,这时我看到BIOS在 MINIPCI-E槽子中间,于是我果断在没有拆机的情况下用烙铁取下了BIOS芯片,哪知放在编程器上能擦除却不能查空,能烧录却不能校验;还是先试试吧,把BIOS芯片装上去,故障现象还是一样,心想BIOS不能查空也不能校验,会不会是BIOS芯片有问题啊,它原来的BIOS程序也还是在BIOS芯片里面吧,这还不能把BIOS这块排除了,得换BIOS芯片试试;但是找遍了所有的料板都没有找到WINBWOND的25x16vsig这个型号的BIOS芯片,这时在图纸看到了BIOS芯片用的是MX25L1605A;这型号自已这里也没找到不过还是在同行那里找到了,BIOS程序也再换了一个刷上去,能亮机,但还是装无线网卡会白屏重启;这时思路有点混乱了,试着断开20脚无线开关和22脚复位信号还是一样。在仔细看图纸上的引脚定义,发现MINIPCI-E槽子有4条信号线是跟南桥相通讯的,2条直接到南桥,有2条中间要经过耦合电容,会不会是信号线这里的问题呢?于是我把这4条信号线对应的无线网卡的金手指贴上高温胶布再装上去,结果能亮机了,当然这样是认不到无线网卡的,再把有耦合电容的两条信号线连接的无线网卡金手指上的胶布去掉,保留没有耦合电容的两条信号线贴着胶布,结果故障再现,再反过来只留有耦合电容的信号线贴上胶布结果能正常亮机,至此故障就锁定在这两条有耦合电容的信号线上,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呢?还是得先拆机看看再说,另外还要打下耦合电容到南桥那端的阻值看会不会短路,之前打的是耦合电容到 MINIPCI-E槽子的阻值是无容大的。三下五除二把板子拆出来,最小系统法裸板上电试试排除外设引起的可能性, 结果还是一样的情况,这时看到整块主板都布满了一层灰,于是顺手拿起刷子先把灰尘扫干净,这一扫到好故障消失了,且没有任何再出现的迹象了,反复试了好多次都很正常,进系统也能认到无线网卡,并用能搜到信号,能上网的。难道是灰尘引起的,以前是碰到过引起不触发,像这种情况倒是头一回碰到呢。再找到主板上耦合电容,打了到南桥那端两根信号线的阻值都是350,很正常;为了验证是不是信号线受影响导致,我把两个耦合短接在一起,结果出现了之前一样的故障,装无线网卡掉电重启,不装正常。 我在想由于两个耦合电容靠的很近,在上面布满灰尘的情况下产生静电使信号线受影响了或是短接在一起了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吧。另外,我还发觉现这两条信号线在没有装无线网卡的时候示波器能测到方波,装了测不到。最近说来也巧,本人接的好几台机都是拆出来就好了,测了好多天故障都不再出现了,收钱收的有点不心安啊。最后还要教新手们一个方法,在搜索不到无线信号的时候,当你排除了驱动或是软件引起的问题 ,确定是无线开关或是主板上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用胶布屏蔽无线网卡上的第20脚的金手指,让无线网卡开关强制开启,这样就不需要拆机了。

网友:
会不会是灰尘由于受潮,导致两个耦合电容存在了一个的阻值导致的呢?
尽管距离比较近,如果灰尘不湿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屏蔽第20脚就会强制开启无线的了?无线开关无效的吗?

网友:
无线开关无所谓了  其实无线只要开过一次  每次开机都是自动帮我们连接好的  多方便

网友:
楼主好细心呀,不过灰尘引起的电脑不开机之类的故障还是挺多的

网友(2017-02-17):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原来是灰尘惹的祸, 楼主真细心!

网友:
灰尘多了,受潮引起

网友:
这样问题都都   神

网友:
我也试过好多次   本来开不了机的   拆完机    既然好了      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