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机帮兄弟看看

楼主(2013-05-12):
一台式机  最近出现个相当牛的问题   第一次遇到
故障情况:计算机时间
        内容: 比如说今晚23:14分关机   ,明天来开机电脑启动后  时间显示为“23:14”  就相当于是 什么时候关的机,开机的时候计算机时间就为最后一次关机的时间

电池查了 正常

网友A:
晶振有问题吧

网友:
coms电池换了吗?

网友:
时钟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有问题吧

问题是哪个晶振?

网友:
你跑跑电池的线路看看有没有没补对的地方

网友:
南桥吧   不能储存时间了

网友:
我感觉是电池给coms供电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
CMOS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2013-06-11):
告诉大家一个不相信的问题  客户刷了BIOS  刷的是不同型号型号名接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