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暗屏修复

楼主(2013-05-12):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送来的机器说屏幕不亮,接上可调电源电流一切正常 外接可以正常显示 平时遇到这种故障我首先将本子移到工作台的灯管下照一下,不出乎预料确实是背光不工作,将客户打发走告之主板有故障,将B壳下了以后首先测了一下高压板的保险,保险开路,说明保险后有短路,既然短路了就先不管它通电测了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供电有19V 开启电压也正常,看来问题就是高压板上了,将保险拆掉在后级打阻竟然00,说明后级有短路的地方,挨着保险最近的一个滤波电容测了下竟然被击穿了 将电容下掉后在测保险这端竟然不短路了 看来问题找到了 找了个相同大小的电容和保险换上 通电试机机器的背光工作正常熟悉的LOGO出现了  这是遇到的第二次高压板滤波电容损坏 因为我也是个新手 所以比较啰嗦 希望对其他遇到故障的同学有所帮助

网友:
我就没遇到这么简单的事,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好的事情,啥时候遇到就好了

网友:
轻松的赚银子 要是每天都有个2,3台这样的本子就好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