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讲解LCD驱动电路

楼主(2013-05-13):
网上下了个LCD驱动电路原理图。我电子基础差,这一部分不懂,望高手能详细讲解下,不胜感谢。

另外,16v,-7v是怎么产生的?如果D11左边为-5v,右边5v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会LCD电路,以我的理解乱说,说错了请原谅:
2571是升压IC,第4脚(en)为全能端,当电电压大于1.4V时,IC起作用,LX输入高频开关信号.即对L6起通断作用.
L6起储电作用其输出电电压相加变成交变电压(实为方形),经D11及c109整流,输出一定的高压.甚电压受FB(反馈)控制,其值根据R101及102计算,公式如图中.D7以升压后的电压为底加上正交变电压的正半波,得更高的电压.D8取其负半波,得到低压,也可以说d7及D8的电压钳位作用而得到+5V及-5V电压,不明为何是-7V
16V=10.4V+5V,-7V=0V(D7的3脚为地)-5V?
D11左边是未能整流的高频信号电压,量这个电压似没有什么意义,或测2751的LX是否有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