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515开机不亮机

楼主(2013-05-13):
接一台HP compaq515开机,跑码,电流到1.5A左右,有数据交换,可就是不亮机。外接也不显示。拆机看是集显的,现在正在检查,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加焊北桥芯片试试

网友:
amd的北桥。空焊。。或者坏了。。。先加焊。。不行换

网友:
你先看大写等 闪几下 一下的话 先换CPU 不行焊北桥 AMD的北桥和CPU坏的多

网友:
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AMD 、北桥 确实爱虚。温度太高了。

网友:
谢谢各位建议!机子已经修好!刷BIOS好了!

网友:
我也来个试下,已换了北桥了

网友:
这机器基本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还是一样,不亮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