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ONDA A69T主板CPU一相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3-05-13):
AM2主板,拿到板目测CPU一组供电上管换过,其它没动过。因CPU供电管被人修过,为防止烧CPU,加个CPU假负载上电试板,全板没供电,测内存供电1.16V,不正常,正常电压应为1.8V;这板的RT9214易坏,导致全板没供电,果断换掉RT9214后供电正常。测各项电压都正常,换真U试板。
上真U开机,显示器正常点亮显示主板正检,进入BIOS正常。
因前面讲过,主板的一相供电MOS管被人换过,不知工作怎样,用手试下温度,不试不知道,手还没接触到MOS管,先碰到它傍边的电容,非常热!它一组的那个电感也极度汤手;摸其它两组的电感和MOS管,没这么热,与第一组近的热。马上断电,摸第一组MOS管的板底,炀手!
打开显波器,测下波形:

第一组的上管G脚:
第一相上管S极:

第一相下管G极:

第二相上管G极:

第二相上管S极:

第二相下管G极:

第三相上管G极:

第三相下管G极:

被换过的第一相的上管:

驱动IC是ISL6566,不知是否这个有问题呢?

网友:
第二相上管G极 和第三相上管G极  波形是不是不正常啊?  电压怎么20V啊

网友:
管和ISL6566换掉就没事了

网友:
侧阻值也可以判断好坏

网友:
有辅助IC吗 有时候换辅助 或者主IC

网友:
原板的上管是FR3707Z,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没找到一样的,原被换上的是090N03L,

补充一下:第一相的上管G极到ISL6566中间有个2R2的贴片电阻,有一端不上锡了,因没有2R2的,所以焊了个2R的上去,应该没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