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楼主(2013-05-13):
今天接了一个联想Y450开机掉电   电流到1.1A多   不跳  所有电压都有  不知道是哪的事   求组

网友:
我接到一台也是一样的问题换了北桥也是一样

网友:
我的好了,换的南桥 你也试试吧

网友(2013-06-14):
我也接到跟你一样的,显卡  北桥都干过了,就没干南桥,试试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我这2天正好修到这样的机子,不过也是同行先修过的, 试试

网友:
我手里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电流很高 不亮机摔过 板子部分地方变形 干南桥也行嘛

网友:
那有可能掉点了,估计是够呛了

网友:
哦谢了 摔的不是南桥那个地方 在6237哪里 哪里是正常的 6237也换了 请您直接回复我就好了 我明天换换南桥试试呢 不行就算了 换北桥风险太大呢 HM45也不爱坏呢 是吧 给点思路先谢了

网友:
我这个也正修着呢,独显的。电流跳变几下就停在0.9几了。诊断卡显示A2,都说显卡的问题,显卡换了,显卡供电板也换了,还是涛声依旧啊。,,干南桥会好吗??我这个是1IBM的。

网友:
建议换南桥

网友(2013-07-26):
  Y450 有进系统声音没显示什么情况

网友:
BIOS的可行性大些吧

网友:
刷BIOS看下 不行换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