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飞利浦 192E2 免刷程序问题

楼主(2013-05-13):
现在故障:所有按键不能用,屏幕上多了一条线,左右动。  用通用板正常,我想写个程序试下,但是论坛上没有下的,淘宝上有个卖程序的人还不在。 最后在网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是 长按开关板 最左侧的那个按键 直至屏幕出现菜单。问题就解决了。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这个问题以后就不用刷程序了。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问题试试

网友:
这么神奇,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今天遇到个问题 比较神奇、  显示器上有一个 竖线  而且有黑的地方就变成 绿的了、结果拆开 重新插拔屏线  问题解决~

网友:
n那样的话。那个开关板就象万能那样了

网友:
这个是程序的问题   按着个 方式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