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不跑U

楼主(2013-05-13):
接到一块昂达G31听客户说,开机不显示,换 电源以后插上测试卡,诊断卡跑00,拆下主板上CPU,内存假负载,测量电压多不常,CPU0.3v    内存1.8,北桥1.2. 南桥1.5,接着仔细查CPU工作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出电压,VID内核调节电压始终都是高电平,还以为CPU坐问题,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测假负载上的数据线和地址线都正常,没有为0的阻止,接着下载IO8712f-s图纸,发现CPU  VID跟IO联系在一起的,换IO后跑马,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2013-08-19):
一样的问题!!换了IO还是没电压、

网友(2013-11-03):
我现在也有一块同你一样的,但是就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码,南北桥都干了,不知道这么下手了

网友(2013-12-05):
干桥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网友(2014-02-11):
这种主板是不是有通病啊。

网友:
这种主板好像都是通病。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片,电压全正常,就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好像内存只有1.7V 正常不。

网友(2014-07-03):
呵呵呵,我手头有块一样的主板,无CPU供电,正在修。

网友(2014-10-19):
今天也有块G31不出CPU供电

网友(2014-11-26):
有块主板上CPU电源保护

网友(2015-01-28):
我有一块杰微G31的主板,各路电压测都正常,就是不跑码,不知道搞哪里了,楼主给个思路吧

网友(2015-05-09):
我在修复位闪   电压全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