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5K主板维修思路!急急急!

楼主(2013-05-13):
今天接到一批华硕P5K大板,客户说都是点不亮,我加电测试发现都是一模一样的现象,加电五秒之后掉电,然后在重启,一直就这样,迷茫之中,测量电压都正常,忘了说之前这板子别人修过几块,是二修板,我把发热的原件都已去掉完,故障现象一样,不知怎么下手,无奈之下来论坛求助高手指导明路!我再次表示感谢!急急急!
华硕
掉电
点不亮

网友:
你没有试试拔掉P4头还掉不掉

网友:
请你看清楚再回好不好,是掉电来回重启,不插一样

网友:
开关针肯定没电压,你测吧,去掉跟开关针相连的小电容,然后再脱焊一边io保证ok。

网友:
有那么神奇吗?难道你修过此故障码?我试试,O(∩_∩)O谢谢了

网友:
没有找到开关相连的电容,而且在掉电之间,我测量过开关针电压为3.3v,io我脱焊过,没用的,由于客户急,无奈之下,只好让他拿走了